双显卡机器开机自检到显示到底是集显显示还是独显求解

楼主(2017-03-01):
最近修到很多双显卡的新机器,发现很多显示类的问题都与BIOS有关系。然后记录很多不同牌子主板发现开机上电独显电压就一直有,而集显电压切是在CPU自检过内存之后才有,集显电压一出来就能显示了。但是又遇到独显缺某组电压或者某组组不稳定时,开机也能自检到显示,但是会出现显示花屏或者灰屏类故障。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每次片双显卡的主板是不是每次自检到显示都是由集显负责显示。还是由BIOS来控制调配来显示的

网友:
补充一下,有时我也会在机器进入系统中,再去测量集显和独显电压。又发现很多机器在开机显示之后集显电压一直有的,进入系统引导之后独显电压就关闭了,直到进系统独显电压都不打开。有时候用鲁大师压力测试整个过程独显都是没有电压。当选定测试显卡时独显才开启电压。这又怎么解释

网友:
个人理解应该是集显显示的,但是进系统后如果独显有故障且装了独显驱动就会出问题了,这时如果禁用独显就由集显来负责显示了。

网友:
默认状态下应是集显优先,因为要节能.

网友:
双显卡的都是集显,

网友A:
HM6X以上的机器,独显归CPU管理,CPU内部集成显卡功能,正常开机一般使用的是集显,也有部分机器可以BIOS中设置强制使用独显或屏蔽集显、独显。双显卡切换由CPU自己根据自身的图形处理压力来决定。由CPU智能切换。独显在开机过程中可以不参加显示图形渲染,但是要参与POST自检,如果独显存在严重短路等故障,也会造成POST自检失败开机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6X以上的机器,独显归CPU管理,CPU内部集成显卡功能,正常开机一般使用的是集显,也有部分机器可以BIOS中 ...

大神已经说的很详细了,谢谢!

网友:
2代以上的cpu独显一般由cou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