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机平板xp11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7-03-01):
开机就让我选择启动项,选择了谈了下没有反应,一直都是这样,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求助.......,开机就自己弹出选择启动项的页面,选择不了

网友A:
没找到引导吧!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引导吧!重装系统试试!

选择u盘启动也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择u盘启动也进不去

U盘是安装版系统吗!多用几种试

网友:
是平板吗    山寨假电脑把

网友:
可以了,重新设置了下bios,只能硬装系统;GHO系统不行

网友:
没找到引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