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S刷机可以过,但刷完重启进不了系统,哪位高手遇到过的?

楼主(2017-03-01):
今天修个5S不开机,开机40MA电流。小电流不联机。5S的机器不想花多少时间上去,直接换个电源。好了可以触发了,但80MA ,估计是DFU模式了,联机,果然是,刷个机吧,刷过通过没有问题。装卡激活,都没问题,但打电话听筒有问题,没声,打值发现RCVR P N 两根线有一根断了。直接大音频问题,重装一下正常了。但出来一个新问题,开机卡白苹果,一直进不了系统。心想是不是音频引起的。把电池加了一下电,进了一下,后来多次试了,也不是电池问题,感觉就是有时能进系统有时进不去,用电流表看了一下电流,跳变正常,正常进系统的电流。为了确认是不是进系统了,插数据线联机发现已经进系统了,插上充电线有充电提示音,但屏一直显示苹果。。没办法直接刷机,刷完先报了个3014,重刷一下没问题刷过了,刷完再次走进度条,但走到80%左右的时候又卡了。不动了。放在那里没管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差不多要走完了。没有等走完,再次刷更新一点的系统。这次刷完也没报错很正常刷完,重启白苹果,直接重启。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主要问题:刷机能过,刷之前机器进系统了但显示白苹果。刷机完第二次走进度条不到头且很慢很卡。要么就直接重启。

网友A:
最初故障是什么呢

网友B:
感觉 像是闪存要死了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初故障是什么呢

触发40ma  换电源后80ma刷机后进系统 这时也偶尔卡白苹果 后来又整了音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 像是闪存要死了的样子...

刷机能过感觉机器没什么问题  进不了系统  真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机能过感觉机器没什么问题  进不了系统  真想不通

安卓机遇到过和你这差不多的情况,有时好有时坏的,就是闪存快要死了,换之就好了

网友:
感觉还是音频部分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帮你顶一顶,我也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把音频拆了刷机呢

网友:
是不是一直恢复模式?

网友:
把音频拆了刷机

网友:
音频没有换好或者wifi的问题

网友:
好东西不可以多吃

woaimeinv5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期待最后维修结果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
屏都被你搞坏了,。。。。。。。。。

网友:
换个硬盘芯片吧

网友:
这种故障,硬盘的问题比较多,重新写下资料在刷机试试。

网友(2017-03-31):
论坛禁止胡扯灌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由于近期一直疯狂灌水,且警告不改,禁言一个月以示警告,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由于近期一直疯狂灌水,且警告不改,禁言一个月以示警告,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就是不一样的呵呵

楼主在求助,简直胡扯!

网友:
白苹果重启主要是I2C总线的问题,估计还是你的音频IC是坏的

网友:
音频坏了也会导致白苹果重启 , 看你叙述修过音频,还是从大音频入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