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m△94V-0不跑码维修(适合新手)

楼主(2017-03-01):
M94V-0
找到背面的这个类似钢印的字母像板号,老板说是工厂的工程机。
故障:不跑码,强制关机失败。
内存电待机1.7V,按开关后,变成5v,内存插槽背部大面积发热。

APW7120代换RT9214后,待机前后都是1.74V,无cpu供电。
趴开北桥,代号是965,参考月饼老师曾经在学校给的桥供电参考
这些主供电有误差,但是不大,先不考虑。

【误区一:有的965主板待机时,是有内存供电的。很奇葩是不,浪费了我很多时间才弄明白】
维修过程:
内存供电待机时1.74V,OPS脚类似开启脚EN,懒得跑线找三极管控制级电压,只换好了内存供电芯片,
但是待机时和触发后都是1.74V,???
更换可能软击穿的上管,再触发,都变成了1.92V。

OPS脚位实测待机时只有1.24,开机后1.39.反正不为低就ok
抓FB的波形,波形平均值0.79,ok
拔掉ATX,再触发,OPS脚1.34,内存电1.92。待机触发一样……

【误区二:cpu无供电,死修cpu供电芯片是错的。原因是其驱动芯片(从芯片)ISL6612ACBZ坏】
维修过程:
cpu供电电感对地不短路,上下管未被击穿。
CPU供电芯片——ISL6326EN_VTT触发后1.26V,另一个EN_PWR也是1.2V左右,
不装u,有0.49的电压,装u反而无电压(换别的U也一样)。很奇怪,查了2个VID脚位,有高低高电平
抓波cpu供电上管G级,S级,都无波形。
抓波驱动芯片的控制级PWM脚,无波,怀疑CPU供电芯片坏,可为什么会不装U出0.45V???
找料板未果,维修陷入死胡同。经过老板仔细检测,发现cpu供电芯片显卡驱动芯片有个小凸起,像被烧坏,立刻换芯片。
上电,不复位……
后来维修时,发现cpu的其他驱动芯片的PWM控制脚有最高电压5V左右的波形……
原来是焊接时,驱动芯片第一脚虚焊导致

除了供电驱动芯片坏,还有旁边一个2.2欧姆的电阻坏,估计是驱动芯片VCC的保险电阻,12V为其供电。另,2个内存都烧了。开机后5V的电压,想不烧也难
缺分了,你懂的

网友A:
工控板没有图纸 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控板没有图纸 真不好修

真正的烦恼,是实习生打杂时间比修机时间多,缺指导,

网友:
加分鼓励吧!其实有好多板子没有图纸 就是小故障也会被放大无数倍!

网友B:
775的集显在北桥,你那个估计是CPU的从供电芯片和保险电阻有问题,所以带不起负载,一上CPU就不行了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羡慕羡慕 ,好专业。请问版主学主板维修要多长时间

网友:
修机不易  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775的集显在北桥,你那个估计是CPU的从供电芯片和保险电阻有问题,所以带不起负载,一上CPU就不行了

感谢提醒,突然想起来intel5系列开始才有集显的,那个就是CPU从芯片,只是呆在集显驱动的位置,呵呵

网友:
表示没遇到过工控板,这个可以多收点钱,至于普通客户板算了把。

网友:
只要能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
不好意思有长知识了

网友:
这个是厉害的!看得出理论知识学的很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