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460显卡维修求助!

楼主(2017-03-01):
还是上次的那块卡,通过刷BIOS显存电压上到1.4V,代码跑2A不亮机,DOS下可识别核心和BIOS芯片,晶振也起振,核心也加焊过,现在不知怎么办了,大家支支招!

网友:
三基色和行场同步都有波型就是点不亮显示器!

网友A:
2a应该还是显存自检不过吧

网友:
看着像是主控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吧

网友:
可能背面电感开路缺电压了吧,、有些460卡2A很久才会亮机的

网友B:
1.4V的显存电压会不会低了?

网友:
多刷几个试一试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V的显存电压会不会低了?

有人说1.3V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2a应该还是显存自检不过吧

该检查些什么?

网友:
刷bios看看,刷频率低一点的

网友(2017-03-31):
经过好长时间研究刷了好几个品牌的BIOS,现在显卡工作电压1.6V 侦断卡代码跑2A,2E连续几声短声报警后自检通过但还是不亮屏,三基色和行场同步都有波形,现在还该怎样查下去,高手们出来指教!

网友:
核心工作电压现在0.9V,显存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