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3G不显示通病

楼主(2017-03-01):
       接到机子按开关0.36不动,拆机没发现进水,五代I5单桥,量各电压也都有,复位3.3正常,BIOS刷了N个,涛声依旧!加焊显卡,无用。都说有通病,但没人说,抱着试试的态度,235度加焊下CPU,下来还是没反应。                                                                                                    放了一天,今天拿起来275度加焊,因为之前修到过一些新款机子时亮或掉电的推动CPU就行,所以决定试试,结果干下来,电流真的就上去了!装硬盘测试一下系统没问题,螺丝锁起来再开又不动了!,怀疑还是CPU问题,280度干了一遍下来,第一次也显了,第二次开又不行, 桥都变型了!不搞了,要是不触发了,就麻烦了!请教各位大神,如遇到此机型故障修复好的请告知一声,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现在五六代的新机器CUP坏的实在是有点过多,焊工要求越来越高了。看来离我们改行的时间也不远了

网友:
这种CPU不好弄哟

网友:
按时序再查查吧

网友:
会不会是哪个电压没出来,0.36的电流稍低了些.能点亮时电流多少?

网友:
这种故障最折磨人了

网友:
我只想问,到底修好没有

支持 反对

网友:
一个板子上这么多次BGA没必要修了,,,修好返修率也是相当高的,

网友:
按时序一步步查吧,等别人告诉你也不是办法

网友:
CPU太容易变形,不好掌握

网友:
这种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搞

网友:
换个U不行吗

网友:
是不是你CPU没有搞好啊这CPU取下来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五六代的新机器CUP坏的实在是有点过多,焊工要求越来越高了。看来离我们改行的时间也不远了

改行往哪改?

网友:
这ecpu 特崔

网友:
呵呵。。现在的机子大部分多是3个合一个。。难搞了,,基本不用修了

网友:
先休息一下。。然后在修

网友:
还真是CPU虚焊了啊?这CPU搞起来麻烦

网友:
那就换个CPU试下啊

网友:
重新值球应该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