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U盘量产、、、、、

楼主(2017-03-01):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300mA

USB设备ID: VID = 0951 PID = 16A3
设备序列号: 001FD05EC44CBEA119171103

设备供应商: Kingston
 设备名称: DT microDuo 3.0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T microDuo 3.0
产品修订版: PMAP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07(PS2307) - F/W 01.02.53 [2014-05-12]
闪存识别码: 983AA892 - Toshiba(东芝) [TLC]

折腾了两天了。没弄好,是不没救了啊、、、大师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2251应该不难量产呀

网友:
量产u盘,选对工具只是第一步。关键在设置参数,如果有坏块,还需要调整容量等等。群联是最容易量产的主控了。没有看到设置截图,也不知你要做什么。

网友:
我也想学习量产技术

网友:
量产固件版本多换几个试试,不行就算了吧,TLC闪存擦写是在500左右,如果是黑片更惨,32G的没什么折腾的,闪存大一点还可以换个PCB试试

网友:
2251我记得很容易量产的,设置图贴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
应该好量产的啊

网友:
现在很多优盘不拆开,光用软件检测,根本测不准主控芯片型号。。量产半天也白给。
说实话好多年不量产优盘了,除了我的一个2G的。。以前都是量产做系统,现在老毛桃U大师直接做一个了,遇到坏的就扔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