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有+5VSB输出,短接绿线,风扇动一下就停!!

楼主(2017-03-01):
故障如上,有待机5V输出,是不是副电源部分是好的?

网友A:
有待机5V输出,就表明副电源部分是好的

网友:
还是 上个电源实物图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待机5V输出,就表明副电源部分是好的

好像 什么情况 都可能发生

网友:
有待机5V输出,证明副电源部分是好的。转一下就停是电源保护了。查电压输出部分有短路或开路。

网友:
你这状况说明除了5V SB外的其他输出,存在短路,打值检查其他输出。

网友:
你的电源有没有接负载啊?故障描述的比较简单。

网友:
上图,,,有图有真像................

网友:
这种就是保护了,查一下保护电路准好。

网友:
查各输出电路是否有短路,保护电路是否误动作

网友:
看看输出有没有短路

网友:
负电源是好的,主有保护或者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