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S1-411 板号DA0Z8AMB4E0 可以触发。可是N多电压不出维修

楼主(2017-03-02):
宏基ES1-411 板号DA0Z8AMB4E0   这个机子待机时,有3V电压和一个1。8V电压, 按下开关后出,5V 和1V的电压, 这时如果, RTC电路正常就会上电到开机了, 我的这机子, 就是, RTC电路中的两个信号里面其中的一个信线路上的小电容漏电引起的,  故障电流, 待机0。0034触发后电流停在0。0210  这时可以测到,3V ,1.8V 5V 和1V 的电压别的全没有,  由于,主板上没有标料号,就不说是那个信号了,上图,你们自己看, +3_RTC 分别过两个电阻后都有一个电容延时,就是这个延时电容中的一个漏电引起的这个故障,谢 这个电容所在的位置,是在主板CMOS电池的反面 一个小的三条腿的复合二级管,边上的很好找的。    大哥些帮帮忙呀,没有分了帮我加点分呀,  现在的,新机太坑了,  整个板子上,都没有一个元件号,  供电IC都不标元件号的了, 太鸡吧坑呀 !!!!!!
在次感谢,迅维的大神们,是你们的神贴让我学了不少东东呀,  大神些帮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A:
楼主是怎么想到这个地方的

网友:
可按不触发故障修吧!桥部分。

网友:
没有大神级的技术,就凭经验吧。

网友B:
电容漏电导致无法延时复位了吧

网友:
小小白来吸吸经验了!

网友:
5v  后面是不是有短路才拉低了5v  你查查看

网友:
不是触发了吗?

网友:
加分了 好多新的板子 都没有私印的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soc_rtest#这是什么信号

网友:
电容漏电可不是很好判断

网友:
学习了这个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想到这个地方的

学习了这个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漏电导致无法延时复位了吧

学习了这个很不错的

网友:
好的,键鼠好

网友:
新机器没有图纸和点位图是不好修的,

网友:
很讨厌这种不标电阻和电容标号的,找死人,rtc的电容都拆掉都没事

网友:
新机器越来越难呀,啥都找不到,全凭感觉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