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是屏问题吗?

楼主(2017-03-02):
杂牌显示器, 屏是BOE的吧, 显示器外置供电 。开机,出现这个屏幕,2次, 然后就黑了。 屏线重新插入过。。

网友A:
白屏带线基本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带线基本屏的问题!!

知道是屏了,是屏逻辑板IC 问题吗? 屏供电,有的,

网友:
这屏算是费拉

网友:
通用板试下屏,不好肯定屏.

网友:
屏问题,一般修不了

网友:
屏,换新的吧,不值修了

网友B:
还是通用板点屏看看吧,毕竟屏是贵重的东西。

网友C:
vgh电压测一下   看着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vgh电压测一下   看着像是屏的问题

屏供电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通用板点屏看看吧,毕竟屏是贵重的东西。

万能板,没有了, 好的,到了试试,谢谢大神

网友:
飞个线试试。
vgh到屏侧电路。
还不行,就报废了。

网友D:
如果等一会出现图文,可以飞个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等一会出现图文,可以飞个线

出不了,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出不了,放弃了

放弃是对的,好多情况下,死瞌不意义

网友:
是屏的问题。修起来没意思了。花了时间不一定会好

网友:
屏的问题  就不要修了

网友:
这种是典型的屏挂啦。经常看的到这现象。

网友:
主要测量逻辑板上的栅极电压,不是主控制电压,现在的屏不是前几年,实际维修中主控很少坏了。如果栅极电压正常,基本上绑定坏了,个人维修基本放弃。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看啊

网友:
看起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有问题了,不好修

网友:
屏坏的哈,这个问题好多修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