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lus无触摸维修案例

楼主(2017-03-02):
iPhone 6s Plus无触摸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 6s Plus

  故障现象:

  客户送修一台iPhone 6s Plus,客户描述之前是外屏摔碎找别人更换外屏,修屏的师傅直接带电插拔屏幕背光烧坏,送到别的地方修背光,又把故障扩大导致无触摸。

  维修过程:

  拆机之后接可调电源,触发开机电流正常,没背光,可隐约看到苹果LOGO。测量显示排座发现背光供电对地值无穷大。发现以前上家修背光时飞线用的铜丝和CPU屏蔽罩短路,烧断重新补上背光供电线,开机显示正常触摸无反应。

  继续打显示排座对地值,发现SPI输入输出两条数据线对地值均为无穷大。对点位图看到这两条线都是直连CPU没有连接其它元件。

iPhone 6s Plus无触摸维修图

  拆CPU,先打CPU焊点到显示排座发现无穷大,然后打CPU自身焊点阻值,阻值正常,直接从排座拉两条线到CPU下方,装上CPU测试,触摸功能正常,装机测试其它功能均为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相关阅读:

  iPhone6S Plus系列专题帖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2087046.html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如有需要请联系:

  咨询电话:4006631699  18823306652

  咨询QQ: 2657227237    417880767

  咨询微信:364561888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1: 电话:18823306610  QQ:981775188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2: 电话:13691708525  QQ:1727176051

网友:
技术真牛学习了

网友:
直接扩大故障到cpu了这是

网友:
技术精湛!佩服.

网友A:
飞线到CPU底下焊盘啊,真牛

网友:
这技术真厉害

网友B:
这种情况修好也可能不稳定吧?

网友:
我也学学修手机

网友C:
这样的机器还能用的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机器还能用的住吗?

应该还可以使用一段时间的

网友:
这又是补线又是拆cpu的,工程量不少啊

网友:
我怎么都补不好线

网友:
希望多看到这样的贴子

网友:
CPU不敢触及的地方

网友:
看焊工就知道是 老司机了

网友:
又是拆CPU楼主手工很棒啊

网友D:
飞到cpu下方的飞线图可以欣赏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到cpu下方的飞线图可以欣赏下就好了。

估计维修的时候没有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到cpu下方的飞线图可以欣赏下就好了。

能整理出来发个贴已经很不容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机器还能用的住吗?

精心修复的手机还是可以用的住。不过也得看个人使用习惯。有些使用习惯不良的,新手机也架不住。

网友:
完全可以来迅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修好也可能不稳定吧?

可以稳定使用一段时间,修的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到CPU底下焊盘啊,真牛

修手机就是手工上面见高低

网友:
不的不佩服楼主强大的手工

网友:
有过电感啊

网友E:
技术真好,这么复杂的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真好,这么复杂的飞线!!

还是在cpu底下飞线,不得不说迅维快修技术很好

网友:
应该是螺丝柱打穿了吧。

网友:
这线飞的牛X,我估计我飞的线最多的时候就是爱立信768改788改码片和中文屏上飞的线了,自从有一次连了一个连接座以后我就再也不修手机了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你这个技术可以哦。飞线技术也很高。看的也不是很乱

网友:
技术精湛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