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g 关机不触发

楼主(2017-03-02):
手上有台联想e47g 关机不触发   用电池和适配器都是如此, bios刷过 网卡拆过 南桥晶振和谐振都还了,还是如此,  不触发时测acin lid ecrst 都正常   不知哪的问题  有没有人遇到过a ??

网友A:
查触发条件  开机电压跳变 南桥有没有收到开启信号 收到回复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触发条件  开机电压跳变 南桥有没有收到开启信号 收到回复了没有

ec发出的信号有跳变  南桥没有发出slp_s345 的信号

网友B:
查南桥供电,换南桥.

网友:
透露一点机密给你:
桥的11大待机条件:
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INTVRMEN、DSWVRMEN、VCCDSW3_3、VCCSUS3_3、DPWROK、RSMRST#、BATLOW#……。都查查吧
这些都要3.3V高电平

网友C:
不触发的时候 根据转设计查下问题所在

网友:
5楼牛逼   谢谢了

网友:
我遇到过但没修好 和你一样换了一堆  ec到南桥的pwrbtn 是0.?v 换桥ec BIOS都不行  cmos放电就能开机但开机时pwrbtn还是0.?

网友:
LID电压到EC正常吗

网友:
到ec 正常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的时候 根据转设计查下问题所在

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南桥供电,换南桥.

好多说换南桥不行都不敢换了!

网友D:
查下LID信号,正常不啊

网友:
我想问一下刷bios和不触发有什么关系

网友E:
、每次都要放电???

网友F:
一台机器要能正常触发必须满足5个基本的条件,都有测试过正常吗

网友:
关机后不能开机,没遇到过哦。有修好的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台机器要能正常触发必须满足5个基本的条件,都有测试过正常吗

你指的哪5个?  5楼所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次都要放电???

嗯 只要关机就要放电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LID信号,正常不啊

lid信号查了 正常!

网友:
放电才能触发的,一般RTC问题或南桥本身的问题

网友G:
想问下修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问下修出来了吗

没修好呢 一边放着呢

网友:
EC的PM_PWRBTN#到南桥有没有断线  之前修过B460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