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A开机电流0.2掉电,测试无CPU供电

楼主(2017-03-02):
三星300E4A开机电流0.2掉电,测试无CPU供电,加焊桥还是一样

网友:
你得找图测试哦,, ,芯片的供电开启等

网友:
查条件 直接干桥 牛

网友:
好吧  历害  无CPU供电  就干桥

网友:
具体找下 cpu供电的产生条件

网友:
没见几个CPU供电没有干桥好了的

网友:
检查CPU供电的工作条件

网友:
0.2应该还有别的电压还没出来吧?CUP 供电还没到开启信号吧

网友:
只有CPU没电吗  前面的电压都有吗

网友:
这个应该好修吧 测测cpu供电芯片啊

网友:
今天一台没有CPU供电 加焊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