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可以安全模式进系统正常进系统掉电重启怎么办

楼主(2017-03-02):
联想B460E大短路换过所有乌龟壳还有CPU核心供电后可以安全模式进系统正常进系统掉电重启怎么办,怎么办,求高手们给点思路

网友:
把CPU换了 有惊喜

网友:
CPU   先换个   如果有独显  可能也.....

网友:
换了CPU还是掉电重启,这块主板不带独显,板号LB46E MB

网友:
换了CPU进系统都出鼠标箭头了还是掉电

网友:
这种只能先换个cpu

网友A:
修过一例,这是CPU供电不足引起的,CPU供电一般有两相、或三相,平时正常亮机都是只开一相供电,但是在正常进系统加载大量系统程序的时候,CPU是满负荷工作的,耗电电流大,此时需要多相供电,如果CPU的其它几相供电有问题,就会引起掉电。

网友:
建议先换个U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CPU供电的问题    楼上说的供电不足会引起

网友:
你是掉电吗?会不会不是cpu供电问题,是通病的呢就是那个51123 ENO开启电阻

网友:
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cpu坏了吧 会烧u的

网友:
换了cpu还是一样的话 就要用示波器测cpu电感 看看是不是铁管没有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一例,这是CPU供电不足引起的,CPU供电一般有两相、或三相,平时正常亮机都是只开一相供电,但是在正常 ...

老师就是老师,向老师学习

网友:
把两对新铁壳摘掉,又重新换了两对好了,谢谢七楼给的宝贵思路,也谢谢大家给的建议,320元到手了

网友:
铁皮管有些本身就是不良的,碰到过几次,多换几个就好了

网友:
大短之后应该是把CPU给烧挂了,换CPU看看。

网友:
要么铁壳ya没有装好   要么换个cpu
   有示波器打下cpu供电的波波  一下应该就能看出来   我修b460就是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