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98 电池不开机 ,U6990转出的待机3.3没有

楼主(2017-03-02):
苹果A1398 电池不开机 ,电池电压被U6990拉低。U6990转出的待机3.3没有  。
转出后面的电路没有测到明显的短路。 拆了U6990电池电压到8V左右。

网友:
谁给个思路,为什么装上U6990电池电压就被拉低。换了一块好板上的同型号 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
图都没一个,那是不是一个MOS管啊,开启正常啊

网友:
那是一个苹果的待机芯片。

网友:
大哥们谁给说说时序

网友:
待机时序就行

网友:
以后还真要好好学学修苹果了

网友:
这个是3.42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