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解惑关于笔记本BIOS里面的ME是什么

楼主(2017-03-02):
昨天修到一个同行拿来的外星人M14X,大多时候不亮机报警一短循环,有时候能亮,论坛下了一个刷上可以亮机,但是亮机延迟十秒左右,果断淘宝买了个用原机读出来的修改的BIOS程序刷上就好,问卖家说是机器挑ME,就不明白了ME是什么?是起什么作用的?另外它与桥有什么关系,因为记得HM55和HM57大部分机器都是换完桥后就亮机慢,请懂的朋友不吝解惑

网友:
intel me 全称inter  management  engine(Intel管理引擎),是嵌入在PCH桥内部的独立的硬件, ME模块的工作需要ME固件,固件一般与主板的BIOS存放在同一个芯片中,但相互独立。 照书抄的。

网友:
就是桥的配偶,发现BIOS里的ME不是自己的配偶 就会亮机慢

网友:
说明同型号的桥也不可随意更换了。

网友:
具体可以拜读一下AMT主动睡眠技术

网友:
ME就是intel的黑盒子,外人不知道里面怎么工作的。

网友A:
为啥编程器读出来的ME不行,官网下的带的ME就可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编程器读出来的ME不行,官网下的带的ME就可以呢?

读出来的me是已经运行过了(固件信息已经改变),也就是"认主"并且一生只能一个主的那种,要那种没有初始化过的me固件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读出来的me是已经运行过了(固件信息已经改变),也就是"认主"并且一生只能一个主的那种,要那种没有初始化过 ...

多谢,受教啦

网友:
可以百度一下 更详细

网友:
通俗的解释,ME就是识别桥的通行证,
通行证和桥验证OK,海关就马上让你过关了(机器秒亮)
如果验证不OK,一般都是海关扣押大约30秒~90秒左右(亮机慢)
情节严重的就禁止通行(不亮机或不触发)

网友:
简单说 就是桥的一部分

网友:
听过大家这么通俗易懂的解答心里有那么一个模糊的概念了,谢谢大家

网友(2020-07-25):
ME 英特尔引擎管理。第一次上电BIOS里面的ME模块固件会与南桥模块配置。一般更换南桥需要BIOS,不然会亮机慢 不跑吗等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