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神舟ZX7 SP5D1拆机图解

楼主(2017-03-02):
  这次神舟为我们带来了新一代战神笔记本ZX7,它采用了英伟达最新一代GTX 1060独立显卡,同时还配有桌面级的InteI Core i5-6400 8GB DDR4内存以及1TB机械硬盘。

  从整体来看神舟战神ZX7机身的绝大部分区域都被黑色覆盖。神舟战神ZX7的顶盖覆盖有类肤质涂层,摸起来手感不错。

  在机身的左侧依次有RJ-45网线接口,两个UDB Type-C、两个USB3.0接口和一个SD卡槽。

  右侧有多频影音接口,一个USB2.0,以及一个USB3.0接口。

  在机身的尾部除了硕大的电源接口外还有两个miniDP和一个HDMI接口。

  神舟战神ZX7所配备的键盘在WSAD四个按键上有明显的标识,键盘触感不错,键程以及回弹力都可圈可点,触控板选择了分体式设计。

  分体设计的触摸板在左上方还有指纹是被模块。

  战神ZX7背面有大量的散热窗同是电池也是可拆卸设计。

  拆解的第一步先将电池取下。

  拧开战神ZX7右下角的螺丝后,取下顶盖,可以看到一块机械硬盘和一个mSATA接口、还有一个预留的M.2固态硬盘接口。

  机械硬盘是2.5英寸的日立7200转1TB。

  拧开上半部分的螺丝后,推开顶盖以后就看到整个主机。双风扇和六根热管的设计有良好的扇热,下方有两个内存插槽,

  六根热管。

  左侧是独立的接口GTX 1060可更换显卡,右侧是桌面级的IeteI Core i5 6400,同样可自行更换。

  独立的CTX 1060笔记本显卡,有单独的供电视频输出还是走出主板通道。

  红色:nVidia GeForce GTX 1060显卡核心

  绿色:六颗 三星GDDR5显存 共6GB

  独立GTX 1060显卡背面。

  六代桌面级酷睿处理器。

  显卡插槽。

  LGA1151接口,注意不要弄弯插槽针脚。

  拆掉显卡后才可以取下左侧的散热风扇。

  拧掉背板上的螺丝后即可掀起C面,可直接拿下C面。

  C面有大量的排线,拆装需要注意。

  红色:显卡插槽。

  紫色:处理器插槽。

  黄色:两个DDR4内存插槽。

  蓝色:M.2插槽。

  绿色:mSATA插槽。

  绿色:南桥。

  黄色:内部的两个内存扩展插槽。

  蓝色:内部的M.2无线网卡插槽。

  双频无线网卡。

  音频/USB扩展卡正背面特写图。

  mSAIA扩展卡。

  神舟笔记本系列相关专题帖:
  http://www.xinxunwei.com/bjbwx/02157095.html

网友A:
神舟笔记本不管是哪个型号都做得规规矩矩,换句话说就是设计师完全没有设计概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舟笔记本不管是哪个型号都做得规规矩矩,换句话说就是设计师完全没有设计概念啊!

这个是游戏笔记本,就设计这样的,神舟笔记本现在比较少了

网友:
蓝天模具?

网友:
现在神舟的本配置都好高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