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如果不装这个PR57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楼主(2017-03-02):
好像这个PR57坏了,如果不拆除的话,15V就会拉成2.4V,太小了,会不触发,不装PR57的话,15还是8.9V,这时候可以触发,因为没有料板,可以不装PR57吗?

修好了,没有装这个PR57,机子已经亮机了,因为RP57下面的三极管是下拉作用,装了,3脚下拉变成了0V,不装 不导通3脚同样是0V,是一样的

网友:
不可以,找个啊

网友A:
可以不要的这里 一样可以用  或者你可以直接短接管子

网友B:
拆除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哦

网友:
不装1.5V转换都出不去

网友:
不装的话,没有1.5V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要的这里 一样可以用  或者你可以直接短接管子

好像这里就是下拉的作用哦,

网友:
我也不是太懂,它不是PQ11的上拉电阻吗?取了这个电阻PQ13就不受控制了吧。是不是前级电路有问题,或者15V的供电不良呢?不然取了电阻应该是15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除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哦

PQ11看看。PC30,排除下

网友:
不装PR57,15V只有8.9V,是不是其它地方给拉低了呀,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里就是下拉的作用哦,

只是控制1,5v   导通的   可以不用这个电路  直接拉通1,5v 就欧克了

网友:
必须装!你看看什么拉低的啊!就那么几个东西!还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里就是下拉的作用哦,

还有就是看看pq11是不是截止的 要是不是的话就查前面

网友:
如果PQ11在正常工作时是导通的,可以不装

网友:
你这样修法,会不稳定。

网友:
这个不装 你的1.5V SUS能出来?

网友:
多数有漏电的地方,这个是上拉电阻,为PQ13导通提供电压。

网友:
找个一样大的啊

网友:
拆掉PR57 15V只有8V是绝对不正常的 应该是你15V不够导致下拉的信号偏低 导致不能导通PQ13 看下是不是15V没出来 或者被其他地方拉低了 不然你这板子就算亮机了 后续还出问题的

网友:
表示看的迷迷糊糊的。

网友:
可以不装但是要飞线连起来

网友:
不装 显卡缺电压 看看显卡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
这样的话 机器会很耗电 用电很快

网友:
一个上拉作用,PQ11不导通, 由15V上拉控制MOS管转换1.5V 如果PQ11不导通拆掉电阻测15V是8V的话 可能有漏电或者短路的存在拉低了15V

网友:
没啥问题

网友:
不装认不到独显

网友:
修好如果稳定 也可以不装

网友:
不装就会没有+1.5V-GFX电压吧

网友:
测试稳定 拆除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