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A LA-6884P REV1.0三板斧维修

楼主(2017-03-02):
      机子无进液,待机0.02触发到0.04瞬间掉电回到0.02,再次触发一样。测待机3 \5V正常,各电感阻止正常,直接查EC发出的EC_ON为高电平, 紧接着查EC发给南桥的PBTN_OUT#有高低高跳变,但南桥没发出 s5  s3 信号,心里以为是南桥工作不满足或损坏,查SB RTC电路正常3V,晶振直接换掉,触发一样掉电,难道SB坏了或虚汗了,以前老是搞 南北桥结局都是悲催的,由于自己只有三板斧,想可能BIOS,刷了BIOS一样。瞬间心凉了。。。
    刚好来了个客户修显示器,半小时后想想0,04A掉电很肯能是缺电压或后继有短路,只接查各电压转换电路,+5VALW转+5VS阻止正常,+3VALW转+3VS 阻止为0,心里暗喜,直接烧鸡,发现C840巨烫,直接拆掉,满心欢喜的去触发机子,发现只跑到0.22,心里想大爷的,难道是之前刷了BIOS,刷回原BIOS,结局是一样一样的。好吧还是按时序来吧,这电流应该是缺电压查发现无CPU供电和VCCASP供电,还好不是只没有CPU供电,大家知道的95831引起的没CPU供电好难啊,无VCCASP直接查其PU601  RT8209 供电正常,VCCPPWRGOOD开启有3V, 废板上拆个芯片换上,嘿嘿一路小跑亮机!

   以下是图纸EC SB bios,绝对正常亮机
   最后求大神分享下95831芯片无CPU供电维修思路和测试要点,

Y471A LA--6884P REV1.0.zip

la-6884p Y471A.zip

网友:
95831 有一些判定方法  相对好修

网友:
三板斧 就是怕遇见这种乱七八糟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