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5 二修机

楼主(2017-03-02):
前天接了台Z485拆开一看二修机还有进水的痕迹 果断打阻止 结果发现ec坏 拆了以后就正常  后来找了图纸把断线的地方补好 上电不过内存1.7左右 后来一看 EC bios 芯片型号不对 果断换回原来的刷机  开机亮机

网友A:
我去 你这秒了他啊   二修机都修的这摸六   要是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运气    ,上家没偷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 你这秒了他啊   二修机都修的这摸六   要是上图就更好了

看文字简单 实际维修需要很多

不算秒

网友:
可见上家的维修功底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