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自制ATX电源负载机过程,大家一起DIY吧

楼主(2017-03-02):
生意惨淡,无聊至极,修了20个客户丢下的ATX,测试功率输出稳定性很重要,于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自制额定下面把制作过程分享给大家,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
一 设计电路: 我用的是水泥电阻做负载,电路简单,无需多讲,我当初设计负载电路被客服一个不小心(发错电阻型号)完全搞垮,下面介绍的时候再讲述吧。
二 准备配件:1.  二个ATX电源外壳+风扇(用一个怕散热不好)                      2.  电流电压数字双显表一个50A的不到20元。(有条件多买几个也可以,我通过电路转换共用一个表了,缺点不能同时看各 路,需要手动转换)
                      3.  开关最少 11个(按我的实际电路来的,有几个用于转换数显表用)。
                      4.  电阻我用上的是20个20W0.5R,10个20W10R的,一共7块(10R本是订的1R,客服发错了,哎~大家不一定按我的方式接负载,我是没办法)。
                      5.  ATX24针母头,CPU12V8P母头,显卡双6P母头,
三  开始动手: 1  首先把拆下来的ATX外壳背接(利用散热片和牟钉枪)

2  接触面中间再打几个洞预留穿线。然后把负载电阻用铁皮卡子和螺丝固定到里面去,假PFC里面铁片放上面可以帮助散热哦。注意边缘触点与外壳距离。

   3  在扣盖上面挖出ATX母头和数显表差不多大小的洞并安装固定。

        这一步很费事,我只有无齿锯,磨来磨去,数显表那个弄大了 害得我用铁皮封上一条,安装接口、开关之前可以在表面弄一成帖纸,留着标注。
   4 先测试电路,再焊接,这一步费时间,但是很重要,避免负载焊点和外壳接触

   5 合盖,因为我当时安装5VSB负载的时候没考虑到12V风扇,故有一个盖子合不上拉,大家避免下。
   6 最后就是在贴纸上画上各个开关的作用,我本想把电路图画在右边盖子上的,忘了贴纸,大家随意。
   7 测试好不好用咯。拆个新电源
          5VSB负载设计为2A

      红色5V

            3.3V 13.3A

            12V 4路可叠加共24A 分别为4.8A 6A 6A7.2A   上传不了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PS: 节省开支最好负载选用型号一致电阻 水泥电阻发货都是10个20个起的,我这个电路用了20个0.5R20W,10个10R20W的(本想用10个1R20W,他发错了,害得我改电路),每个负载电阻最好按额定2/3以下使用,20W电阻我设计最多使用16W,怕它受不了啊。因为涉及到共用一个数显表,所以需要开关转换,1块一个2档3脚的开关我需要11个因为就发了10个,还坏了一个(五金买了2个),建议多发点,开关需要根据电路设计,我全是为了节省才用了11个,有钱的可以考虑多档多脚开关(贵啊),开关的最大电流也注意下,我的125V6A 用在3.3V13.3A, 5V10A, 12V7.2A短时间没看出问题。另外12V24A负载不要放一个盒子里,我是一半一半,我总感觉长时间测试,这个负载机怕受不了,所以一般只是几分钟,已经很热了。
        最后祝大家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老板们,可以打赏了!

看来还是有人喜欢看电路图,因为我画了几笔就丢掉了,所以没办法上图了,其实就是一堆电阻串联并联啊,说下我的吧
计划是10个1R20W和20个0.5R20W,结果淘宝客服弄错了,给我发了10个10R 20W 和20个0.5R20W,就按实际来吧!

10个10R  4个并联给12V4.8A/6个并联个12V7.2A/0.5R4个串联给12V6A/0.5R 4个串联给12V6A/一共4组12V
最大输出12V24A(288W)单个负载最大功率是0.5R 18W(有点担心) 用4个开关。

5V用了4个0.5R   2个串是1R 5A 2组并就是10A  单个负载最大功率0.5R为12.5W(不担心) 一个开关

3.3V用了8个0.5R  2个串是3.3A 4组就是13.3A,单个负载最大功率0.5R为不到6W(浪费) 一个开关
5VSB因为客服发错了,我就没电阻了,用了个12N60的场管,看芯片介绍导通内阻在1.2R,又在液晶电源板里面弄了几个电流检测电阻.022的0.39 0.27的一共串起来大概2.5R左右。这样2A电流负载就OK了,电源里的场管有散热片,正好方便散热和固定。用了一个开关

绿线和黑线之间用了一个开关。  跳转数显用了3个开关(3.3V 5V用一个    12V/5VSB用一个  再来一个在它俩之间跳转)

补充内容 (2017-3-5 09:02):
分加的太少拉 都不爱分享其他成果了!比精品贴里的哪个不好,也没人加个精!

网友A:
设计图,原理图,半成品图,成品图通通分享下,光看你的描述就有点心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图,原理图,半成品图,成品图通通分享下,光看你的描述就有点心动了。

刚刚弄的图没上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图,原理图,半成品图,成品图通通分享下,光看你的描述就有点心动了。

还是没弄对 等等最后几个图

网友B:
支持DIY,能动手克服困难都是好样滴!如果不用大风车,用普通的风扇,电阻一部分坚起,一部分卧着,是否能做在一个电源箱里面??

网友:
加分鼓励,支持DIY。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DIY,能动手克服困难都是好样滴!如果不用大风车,用普通的风扇,电阻一部分坚起,一部分卧着,是否能 ...

考虑电阻负载很热啊,怕炸啊 竖着的话和铁皮接触少,瞬间热吸收会小很多,散热面积小很多,都放一个里面,怕怕,如果想放一个里面,建议用大功率负载电阻,我这个是20W的,但是功率大的贵啊!!!

网友:
有大图吗,看不太清

网友D:
我用的5w5欧的电阻做了个5v4a的假负载,把水泥电阻用硅胶粘在cpu散热器上,温度高了就把风扇打开,扇热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图,原理图,半成品图,成品图通通分享下,光看你的描述就有点心动了。

楼主 的 好像 没有完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DIY,能动手克服困难都是好样滴!如果不用大风车,用普通的风扇,电阻一部分坚起,一部分卧着,是否能 ...

看来 这个方案 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电阻负载很热啊,怕炸啊 竖着的话和铁皮接触少,瞬间热吸收会小很多,散热面积小很多,都放一个里面 ...

是 大功率的电阻 价格高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5w5欧的电阻做了个5v4a的假负载,把水泥电阻用硅胶粘在cpu散热器上,温度高了就把风扇打开,扇热效果 ...

把水泥电阻用硅胶粘在cpu散热器上
这个方法好 学习了

网友F:
楼主怎么不早弄,害我前面又收了个电子负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把水泥电阻用硅胶粘在cpu散热器上
这个方法好 学习了

可以在来个简单的温控电路,这样风扇就可以自动启动了

网友H:
支持你这个有点像砖瓦厂烧砖。我一般都是用的一套旧电脑修好上机直接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支持你这个有点像砖瓦厂烧砖。我一般都是用的一套旧电脑修好上机直接测试。

谢谢夸奖(不知道是不是夸奖),固定一台机器测得的功率相对固定,测试输出功率单一了!

网友I:
这动手能力。也只要用“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在来个简单的温控电路,这样风扇就可以自动启动了

温控 好像就复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怎么不早弄,害我前面又收了个电子负载。

多少钱 收的
修服务器电源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支持你这个有点像砖瓦厂烧砖。我一般都是用的一套旧电脑修好上机直接测试。

我一般都是用的一套旧电脑修好上机直接测试

按也是这样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夸奖(不知道是不是夸奖),固定一台机器测得的功率相对固定,测试输出功率单一了!

就是说 这个负载 还是有缺陷 功率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动手能力。也只要用“厉害了我的哥”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多好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多少钱 收的
修服务器电源用的吗

750刀,修服务器电源可以不用电子负载直接上机开他一天就好,这个是给自己没事DIY的时候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750刀,修服务器电源可以不用电子负载直接上机开他一天就好,这个是给自己没事DIY的时候用的。

旧的 还750 刀
看来又是 国外的好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电阻负载很热啊,怕炸啊 竖着的话和铁皮接触少,瞬间热吸收会小很多,散热面积小很多,都放一个里面 ...

先剪几条铁皮,短的一边弯成直角,长的那边用铜线捆绑电阻,短的那边固定在电源箱底(可以钻孔上自攻螺丝),这样就不影响电阻散热了,也可以到做铝合金门窗的店里找一些边边角更好。我自己是用“笨4”的3G主频的主机来试的(不接硬盘),碰到不好的电源,电源会发出尖声啸叫(惊惊、怕怕)

网友B:
引用 网友F:
750刀,修服务器电源可以不用电子负载直接上机开他一天就好,这个是给自己没事DIY的时候用的。

有钱的土豪呀,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工具种类比较齐全!我等还是小枪没炮滴土八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钱的土豪呀,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工具种类比较齐全!我等还是小枪没炮滴土八路

工具在好还是工具,人才是这一切的关键。

网友:
太复杂了,M8电子负载适合你

网友:
这个负载机可靠不,看着都心动,想动手做一个

网友:
线材是否太细了? 怕烧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