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 掉电问题

楼主(2017-03-02):
Y700 温度压力测试 3D 秒掉,有没有啥能病 之类的,
掉电

网友:
没有 机器这摸新都还没有修到过也 你查查温控

网友:
温度测试 是否某个原件温度过高 ?

网友:
这个没见什么通病 考虑下显卡 和cpu 显卡供电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换一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