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HR插电池灯一直亮

楼主(2017-03-02):
华硕K54HR只用电池  电池灯一直亮黄灯    系统一直显示充电中    求助怎样解决    要查那些信号 ?
看了板 没进水  以前刷过BIOS  (现在重刷过也一样)

补充内容 (2017-3-4 14:08):
已修好!AC_IN_OC# 0.54V不正常  正常是3.3V的    PRN8801排阻引起的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查适配器插入检测电路,以及电池插入检测,EC与电池之间的SMBUS,充放电电路……都查查

网友:
重点查下充电相关线路

网友:
检查适配器检查电路   也考虑充电ic坏的可能

网友:
这个充电蕊片容易坏

网友:
重点查一下电池插座上的几个信号和充电电路。

网友:
PRN8801在什么位置的呢?今天遇到一台一样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