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r笔记本点不亮报警七声

楼主(2017-03-02):
戴尔m501r笔记本点不亮报警七声,有什么通病没?电流上的去,不亮。

北桥加焊过,亮了,多谢各位大哥指点迷津。

网友:
报警七声是处理器或北桥故障,AMD芯片组的话,北桥问题居多。

网友:
干北桥吧 就是他的问题

网友:
这个我修过,当时浪费了好多时间,都没查出问题。后来看了提示,7声表示没找到显示设备。后来把屏线拆了重装OK了(连接屏那边的屏线,不是主板的)

网友:
先干了北桥在说话

网友:
内存也会导致 显卡也会的

网友:
DELL机这样报错比较好修

网友:
AMD的7声多北桥问题

网友:
。。。。。。。。。。。。。。。。

主角小子 -2 严管区不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