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320自动开机

楼主(2017-03-02):
自动开机,中间过程省略,后面换桥了,换桥OK了,装机,嗯,没问题,进系统看下,到桌面了,等一会,黑屏了,然后掉电,电源拔了,完了,又是原故障,自动开机,进系统,在系统关机后按开关开不起来,唉,换了个桥就好了一下,结果又回原故障了,和原故障一点区别都没有,论坛看下有没有大神

网友A:
DELL机器,在主板完全断电后,本来就会自动上电,你应该重点检查RTC电路、待机电路

网友:
好像还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机器,在主板完全断电后,本来就会自动上电,你应该重点检查RTC电路、待机电路

问题就是机器全部都装好了,整机会自动开机,开机后用开关键关不了,换桥之后好了,结果进系统过一会掉电后又自动开机了,和没修之前原故障

网友:
RTC 电路查看看

网友:
在系统关机后按开关开不起来  那就此时查下触发条件

网友:
开机线路有微短路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