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2v电源板有时有输出有时没有

楼主(2017-03-02):
接到一个15寸显示器,一开始是打不开,拆开一看电源450v100uF的电容坏了,换了,有12v输出了,可是用一会儿关上,在打开又打不开了,用表一测没12v了,接着输出电容换了,光耦换了,又有12v了,测量后级管子也没事,老是莫名其妙就没12v了,在拆开测量又有12v了,蒙了就,到底哪里问题。各位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有12v跟没12v时对比测量一下驱动IC的各脚电源电压,看样子是不是有虚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12v跟没12v时对比测量一下驱动IC的各脚电源电压,看样子是不是有虚焕?

你是说,有虚焊吗?

网友C:
电源芯片啊,加焊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啊,加焊试一试

加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C:
什么芯片啊,查查条件啊,供电脚,脉冲方波输出,持续供电这些条件

网友D:
启动电容换一下,

网友:
50V 10UF的

网友E:
换个电源芯片试试,全面的检查一下虚焊。

网友:
芯片部分 全面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三星 S23A350B 程序

网友F:
后级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有虚焊吗?

可能是IC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啊,加焊试一试

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查查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芯片啊,查查条件啊,供电脚,脉冲方波输出,持续供电这些条件

是的 估计就这些都得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启动电容换一下,

是指 IC的供电的滤波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电源芯片试试,全面的检查一下虚焊。

版主的 说的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后级电路有没有问题?

打下后级 输出的对地阻值看看的吗

网友:
看样子是不是有虚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