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2.0 CPU风扇转一下停,反复,掉电

楼主(2017-03-02):
主板问题如题
全板无短路
有一个问题点:

接上电源待机时,就有2_5LEVEL 2.5V电压,正常吗?
由它控制产生的VCCSA待机就由0.4V,正常吗?

这一块儿,有点儿看不太明白

测到CPU_VTT电压1.05V已出

这里标的两个电压出不来,其他两个电压正常,但是反复重启时肯定没了

后续CPU电压没有,CPU供电芯片是ISL95836
怀疑缺电压,或者某个管子不稳定导致的

谢谢,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2_5LEVEL 时序和大概问题。双BIOS已对调,也刷过。

网友A:
VCCSA电压,在开机瞬间0.9V正常

网友:
2.5V插上电就有是对的,通过电阻分压,为358电压比较器提供基准电压的。是吧?!

网友B:
VCCSA电压问题,先查R26、R28分压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CCSA电压,在开机瞬间0.9V正常

能出0.9V,是正常的。之后被拉低,看看R87正常否

网友D:
应该不是VCCSA供电问题,技嘉板就PG信号的管子坏多,直接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SA电压问题,先查R26、R28分压对不对???

分压0.9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出0.9V,是正常的。之后被拉低,看看R87正常否

R87   2K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VCCSA供电问题,技嘉板就PG信号的管子坏多,直接换掉。

VTT_PWRGD瞬间有,在ISL95836的9脚测试到,Q18和Q40上都可以测试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T_PWRGD瞬间有,在ISL95836的9脚测试到,Q18和Q40上都可以测试到

图上边标的VTT_PWRGD可以测试到,不好意思

网友:
Q19已换,问题依旧

网友:
Q40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拆18脚电阻后,出CPU供电,装上后,SVID,5 6 7脚都是1.05V

网友A:
时序的APWROK——DRAMPWROK——CPUPWROK,APWROK进桥,附近电阻测有,DRAMPWROK,无法量测,CPUPWOK,测ISL95386的19脚没有,怀疑,DRAMPWROK,但是无法测量啊

网友E:
我有两片这故障的板,放了好长时间,希望你能找到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时序的APWROK——DRAMPWROK——CPUPWROK,APWROK进桥,附近电阻测有,DRAMPWROK,无法量测,CPUPWOK,测ISL ...

怎么没法测量 这些假负载上面的都测试点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VCCSA供电问题,技嘉板就PG信号的管子坏多,直接换掉。

姜还是老的辣

网友:
我有一片2.2的,症状一样,ISL95386的18、19脚没有电压,IO64、65只有0.08v。

网友G:
那全板的电压正不正常 嘛!我也修过这块板!但是是2.5V的电压偏低的!把后面的一个大电容翘掉就好了

网友:
还没呢,修好一定告知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没法测量 这些假负载上面的都测试点

到是有1155的假负载,没有DRAMPWROK的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全板的电压正不正常 嘛!我也修过这块板!但是是2.5V的电压偏低的!把后面的一个大电容翘掉就好了

除了不出CPU供电,其他的时序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两片这故障的板,放了好长时间,希望你能找到原因。

好的,修好一定给大家分享过程

网友:
加电掉电无非就是保护了- - 仔细找找哪里少电压

网友:
不出CPU电压。前面的时序全部查一遍!我不相信还修不出来

网友:
有进展,今天再试一下

网友:
CPU开启电压偏低也会出现供电不出!

网友:
现在是主BIOS芯片坏了,没同型号的,找芯片,刷一下试试,估计是原主BIOS芯片不良了导致

网友:
直接刷BIOS准能解决,技嘉硬来不行,要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