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华硕K46CM不上电”在先等

楼主(2017-03-02):
版号K46CM  REV.2.0
问题:不触发
维修过程:待机0.028不触发,3,5V情况  3V测有3.3V  5V只有1.6左右  先刷了BIOS , OK上电并亮机(心里很高兴,捡了死鱼)再试,故障还原。又多刷了几次   每次都是上电一两次又不能上电了
  请大神指点  !!!
                                            必感恩不尽也!

网友:
这应该跟系统供电没多大关系吧 5V是不是要触发才能出来? 刷BIOS测试就能亮  建议查下BIOS跟EC的通信 还有EC的工作条件   如果都正常 找个芯片引脚定义 查下5V为什么偏低

网友:
不稳定,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
认同2楼,检查BIOS到EC经过的线路有无不通 电阻有无虚焊。

网友:
先修待机   看下5V待机为何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