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 SE主板开机提示CPU温度异常

楼主(2017-03-02):
小小白第一次修板,今天接到ASUS P5QL SE主板开机提示CPU OVER TEMPERATURE ERROR,然后进BIOS发现CPU温度为124.5摄氏度,感觉不像是CPU问题,论坛上找着了发现没有这个通病,那就先刷个BIOS试试,在论坛上找了好多了,刷上还行不行,最后又乖乖的刷回原来的BIOS亮机,又问了问饼哥,饼哥说查IO的相关检测脚的信号,又麻烦饼哥给找的io的芯片手册,83627io103脚为CPU温度检测脚,然后跑线路,发现两颗电阻相连,测量发现没什么问题,加焊后CPU温度正常

ASUS P5QL SE .rar

亮机BIOS

网友A:
还是CPU有问题吧,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B:
两个分压电阻吧  有一个虚焊了

网友C:
应该是电阻虚了,这个检测引脚检测到的电压越低,CPU温度就会提示越高。

网友D:
这个情况会自动关机吗?不会的话也关系不大吧?只是虚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阻虚了,这个检测引脚检测到的电压越低,CPU温度就会提示越高。

谢谢大神指点,我也感觉是虚焊了,拆下来测阻值正常,又焊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情况会自动关机吗?不会的话也关系不大吧?只是虚报

不会关机,只会每次开机提示CPU温度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CPU有问题吧,换一个试一下

不是CPU的问题,电阻虚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两个分压电阻吧  有一个虚焊了

大神说的很正确,就是电阻虚焊了

网友F:
不错 最好还是换掉 除非 不知道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 最好还是换掉 除非 不知道阻值

知道阻值,没找到一样大小的,又装回去了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说的很正确,就是电阻虚焊了

大神不敢当  互相学习

网友:
这两个电阻还能虚焊

网友:
我也是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电阻虚汗导致的

网友:
应该有一个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神指点,我也感觉是虚焊了,拆下来测阻值正常,又焊上就好了

虚焊,氧化造成接触不良的多半都这样。尤其IO在显卡槽附近,独立显卡的风扇带来的灰尘加重IO附近一帮电子元件的氧化程度。

网友G: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分   支持一下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