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显不能用的疑惑

楼主(2017-03-02):
集成的不能显示。测量vga  三基色 123  阻止都是400多,ok。然后,目测主板,妹妹的,74门电路被别人去掉了。然后,我的疑惑是,这个门电路如何绕过。可不可以,把3和6脚行和场,直接连接右边的高电平。应该连接1和4是合适的吧?DAC_HSYNC  DAC_VSYNC
这样可行么?主板别人催,我看有显卡。就没继续了。
然后,发帖子,是想请教下,这个门电路,具体的啥用途。按照我的估计  DAC_VSYNC应该可以直接;连接。。。。如果直接连接,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多谢指点。

网友:
看图纸个人觉得1和3,4和6可以直连,这样会降低推动力,还请高手来给你详细解答下吧

网友:
可以直接连接啊 不良影响就是以后显示器出问题 直接干到PCH里面去

网友:
74门多的是,这个没必要省掉吧?

网友:
是可以直接连接,如果显示器驱动板烧了的话有可能损坏PCH。个别的也会接显示器出现显示不正常的情况

网友:
不一定,如果是纯用来保护,为什么三色信号没经过门电路?我猜可能要加强信号的电压幅度才用门

网友:
直连的没试过,不过这与门芯片到处都是啊

网友:
直连应该不行的吧  必须要有一个电压做上拉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