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00 奇怪现象 闪屏

楼主(2017-03-02):
今天老板刚刚给我时候说、装电池开机时有时候会灰屏 闪屏、呵呵!这个问题以前好像修过、显存问题、论坛一搜还真是、论坛里面有、我就不提了、加焊、OK !呵呵!以为结束了、没有想到晚上还是回来了、一样的问题、好吧!抽支烟 压压惊、换个 U 试试看、一样!嗯!突然不上电了、我去!啥情况、0.13掉电、我去!心里 一万个 草泥马!好吧! 修吧! 因为可以触发、我先量了 二级电压 3 5v、5v 正常 3V 转换只有 1.356V 啥情况、把电 测阻值、正常!嗯! 发现情况 有一个6角芯片 脚发黑!因为没有电路图纸!呵呵! 还是 迅维 给力! 马骝的下载图纸!打开一看!原来 是控制 3V 转换电路的 双N沟道的MOS管! 因为 我懒的找 直连了!问题 解决!之前的  闪屏 可能是因为电压不稳!好累啊!好久没有发帖了!兄弟们  噢力给!

网友A:
值得学习    闪跟他有关系吗

网友:
我也是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值得学习    闪跟他有关系吗

亲 电压不稳

网友:
要不掉电你怎么修

网友:
闪屏是和3.3V有关

网友:
haoba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3,3v隔离保护管应该是控制脚的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换一个不多稳定?以防回来。

网友:
电压不稳定导致

网友:
学习了,遇到过屏供电偏低的也会导致闪屏

网友:
直连不受控了也可以

网友:
这样搞是简单哈,省的换了

网友B:
这种电压不稳的故障相对不好修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压不稳的故障相对不好修 加分了

谢谢 版主!和大家的鼓励!还久没有写贴了!好怀念 迅维 的 日子!

网友:
按照、灰屏的经验修啊!不行救助你们这些大神

网友:
双N构造的MOS管的图纸呢?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