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手机不断重启进系统就重启求助

楼主(2017-03-02):
三星手机不断重启进系统就重启求助跟电池有关系吗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三板斧先试啊 刷啊 至少目前没见过跟电池有关的

网友:
安卓机这种问题一般是字库问题。

网友:
电池问题的话  亮logo就重启了  你这个进系统才重启

网友:
电池关系不大,系统和硬盘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楼主在求助,赤裸裸的灌水!

网友:
刷机试试,不行就更换硬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