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E6500怪问题。

楼主(2017-03-02):
客户拿来直接说帮忙装系统。于是开机。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帮忙装好系统以后,客户说帮他装一下常用的软件。继续。。。。。。。当装QQ的时候出问题了。QQ装不上。试试换了系统,还是不行。要么就装上了打不开。其他软件都正常。没办法,三大件一个一个的换,换了一块CPU。居然好了。测试了一下也没什么问题。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情况是cpu哪部分有问题。能修不?谢谢各位。客户CPU是:inter e6500

网友:
还没遇到过 装不上qq是cpu的问题 好奇葩

网友:
换CPU装好后再换回去试试

网友:
换个CPU就行,这个CPU不贵

网友:
你这个问题真奇葩

网友:
会不会是cpu缓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