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IBM X201i自动上电不开机

楼主(2017-03-02):
故障现象:插电源自动上电,不开机电流0.9A
    该机器为集显,开机电流0.9A,难道是CPU核显损坏或虚焊,加焊或更换CPU都比较麻烦。考虑到还有加电自动上电现象(没有拆除CMOS电池的情况下),正常来说不应该这样,自动上电也许和不开机是关联的故障。细心想想,插电自动上电就好像没插CMOS电池一样,应该首先检查CMOS电路。
    根据图纸分析CMOS电路,CN6CMOS电池接口,3脚为正极,电池电压RTCVCC经由R404D33R405R597送到PCHC14D17脚D34那路就不说了大家都懂。测量R404两端的电压分别为3V2.1V,压降很大明显不正常。测R404阻值正常,再测D33 K极电压为0V,说明有元件损坏把电压拉低,C369是重点怀疑对象,拆除C369D33 K极电压恢复为2 .7V ,主板加电不再自动上电,按开机键主板正常开机又看到了熟悉的Lenovo logo。

C369位置
开机图忘了拍

网友:
有电阻100的 通病 在角落

网友:
是不是  通病?

网友(2018-10-13):
多谢分享经验,对于小白的我来说小问题自己又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