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唯一W950N

楼主(2017-03-02):
求一个惠科唯一W950N 屏型号:TMS190WX1-08TC 驱动程序;此显示器本来可以亮,就是开关用不了,后来我到论坛下了个256KB的程序, 我便刷BIOS,BIOS芯片有两个型号,一个HK... 一个M......(BIOS芯片的型号)不知道是哪个,就用之前型号备份了BIOS,刷了256KB的BIOS,刷后发现不对,备份下来的是512KB,再用M...型号备份出来,,用256KB的程序装上去亮都不亮了,在想刷回来,,想刷回第一次备份的,我选HK.....和M......型号都刷不进去,反复清洁换BIOS座子和换了座子都刷不进去,第二次备份的就可以,但装起来一直都是白屏闪 ,开关电压一直跳.找来驱动板料板后,来刷,发现本来的BIOS芯片型号应该的M.....的那个,但用料板的BIOS芯片也刷不进去第一次备份的BIOS.

网友A:
这个屏,好像是高分屏,这个程序论坛没有搜到吗?

网友B:
论坛没有的话 就去淘宝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好像是高分屏,这个程序论坛没有搜到吗?

有一个,但不是的,论坛的是256KB的,但我备份出来的是512KB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坛没有的话 就去淘宝找找吧

淘宝里有驱动板,但没有程序卖,而且好像要改开关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淘宝里有驱动板,但没有程序卖,而且好像要改开关板吧!

要是原装的 怎么会要改开关班呢  你说的是通用驱动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原装的 怎么会要改开关班呢  你说的是通用驱动板吧

哦,谢谢了,淘宝里有个HKC W950N的.

网友:
惠科的屏,好像很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里有驱动板,但没有程序卖,而且好像要改开关板吧!

我买了个驱动板,备份下来一个程序,发到论坛下载要5分,怎么改成2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原装的 怎么会要改开关班呢  你说的是通用驱动板吧

我买了个驱动板,备份下来一个程序,发到论坛下载要5分,怎么改成2分?

网友:
找马云吧什么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个驱动板,备份下来一个程序,发到论坛下载要5分,怎么改成2分?

你都没上传上来怎么改?
上传后我帮你改。

网友:
这个不好找去淘宝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都没上传上来怎么改?
上传后我帮你改。

上传了   在另一个帖  论坛搜一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