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华为荣耀4X进口水触摸失灵修复

楼主(2017-03-02):
    华为4X被小孩子口水(小孩口水真多)浸湿顶部后触摸失灵,拆机发现主板触摸插头附近有水迹,清洗干净后触摸失灵。
    找图纸上J2501,测触摸条件TP_I2C_SDA,TP_I2C_SCL,TP_RST_N,TP_INT_N,VREG_L16_UIM3都正常有1.8V,VREG_CTP_2P85没有电压0V,好发现敌情了。

找VREG_CTP_2P85的来源于U2501,再测U2501条件发现4脚VPH_PWR 0V,C2501处电压4V(此处为电池电压)

不用说,断线了呗。放大镜看看应该是断线了。

直接一坨锡接通,开机测VREG_CTP_2P85电压1.8V,触摸也恢复正常了。

少啰嗦了,直接搞一坨锡上去。

网友(点评):
C2501处电压4V(此处为电池电压),这儿有问题,不要误导新手朋友 vph-pwr是主供电,是由VBATT电池电压经电源IC或充电IC(部份新机型)转换而来的 VREG_CTP_2P85基准信号 这个信号好像2.85V吧,电压打错了吧

网友:
最后的红叉叉图应该是黑点的另一边,搞错了

网友:
有PDF功底修机简单

网友:
真佩服你们这些能把图纸研究透彻的人

网友(2017-10-08):
路过 留着备用。。。。。。。。。。。。。

网友(2018-01-08):
牛人都在迅维!厉害~~~

网友:
看不懂图纸 感觉好高级的样子。 楼主666

网友:
VREG_CTP_2P85基准信号 这个信号好像2.85V吧,朋友,是不是电压打错了

网友A:
C2501处电压4V(此处为电池电压),这儿有问题,不要误导新手朋友
vph-pwr是主供电,是由VBATT电池电压经电源IC或充电IC(部份新机型)转换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2501处电压4V(此处为电池电压),这儿有问题,不要误导新手朋友
vph-pwr是主供电,是由VBATT电池电压经 ...

VPH_PWR直接来自电池插座J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