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零磁道坏道的硬盘

楼主(2017-03-02):
如何维修零磁道坏道的硬盘

     硬盘出现零磁道坏道 ,主要是因为零磁道 是每次硬盘启动时磁头在读到的地方,所以相对其他的磁道来说,出现坏道的机率 要大得多。

    其症状大多是在COMS里能认盘,但还没进系统就死机,还有就是直接提示引导区出错,再还有的盘会不停地在坏道 区读取数据,而出现打盘现象,我们可以这样来修复:

    1.先用MHDD查看坏道区域,如果不是很多的话,可以直接ERASE或用SCAN命令来修。

    2.用THDD直接加G-list,不过最多可以加3000个左右,以前的盘子只能加600多个,要是G-LIST满的话,可能那只有另想办法,只有加P-list了,不过只有用PC3000这样的专业工具来搞。

    3.IBM的可以用DFT

    4.ST的要是打盘的话,可以横着敲几下,再用HP或HDDREG来搞,其它有盘要是不打盘也可以用这两个软件修理。

    5.MT和IBM的有时用DM清零也可以修好,清零修不好的话,再用上面的方法。

    6.实在搞不定的话,只能用FBDISK了,但要是重新分区的话,坏道 又会出来了。

    要强调的是,有了坏道 的盘子千万不要低格,要不然只会让盘子死得更快,非零道 的坏道 也可以这样修, 1-5这样修好的盘子,可以说和出厂时差不多的。

网友:
呵呵!你说的这些方法只能针对逻辑坏到盘,真正物理坏到盘是没有用的!

网友:
大神,膜拜了呀~~~我只能说这方法呵呵

网友:
真正物理坏到盘是没有用的

网友:
翻新硬盘的,飘过~~~~~~~~~~

网友:
大神你看的东西都过时了,快点学习新知识

网友:
百度来的玩意吧,还有IBM/迈拓,呵呵呵呵!

网友:
就算是百度,也学到东西了 就当开阔眼界把

网友:
这东西找百度 帮你解决所有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