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321 LA-9104P 进液 无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7-03-02):
DELL 15-3321 LA-9104P 进液 无CPU电压维修  客户拿来进液体了 清理一下   通电发现 待机0.211 待机过高 微短路 到处摸一下 没有发现发热现象 看到排线接口边的 电阻有腐蚀  好吧 下载图纸 看了一下 电阻是470K  测试一下只有250K 好吧 找了一个500K的安装上去 还是小短路 测了一下 这个电阻一边是19V 一边没有电压  很明显 链接另外一端的三极管拉低了  不多说了 直接换T42 三极管 N沟道 上去  沙沙沙  电流上去了 不想写详细 我很懒的...............上图

网友A:
这跟CPU电压有什么关系???

网友:
看的我懵逼了

网友:
这好像真的跟Cpu电压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B:
T42在哪?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跟CPU电压有什么关系???

转换电压不正常CPU电压异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42在哪?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

图纸不是发上去了??????T42是我自己代换上去的

网友:
好的,下次遇到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不是发上去了??????T42是我自己代换上去的

那T42到底是什么东西?

网友(2017-10-11):
THANKS BUT TOTAALLY WASTE OF TIME....IT IS NOT HELPING ANY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