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10不出35V

楼主(2017-03-02):
BST脚有5V,20脚有18.9V,3 5V电感打值400多,max1999已经换过了,按开关的时候3.4脚都有3.3V,但是就是不出电压,按开关电流表跳到0.02 3秒后恢复成0.017,没头绪了,手上没有示波器。,

网友:
  路                     过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谢123451989 -2 巧了,我也是路过

网友A:
我有一个这本子,实在整不好,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这本子,实在整不好,就放弃了

你也是不出 35V吗,,

网友:
3 5V的大滤波电容也换过了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嘛

网友:
8脚有电压吗,

网友B:
图纸发给我给你分析分析,我也是小白,看看能帮到你吗?825365697@qq.com

网友:
可能3.5v后继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C:
应该是过压或者过流保护了

网友D:
电感,和滤波电容都会引起不出电压,

网友:
电容换了吗

网友:
公共点是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和滤波电容都会引起不出电压,

电感和铝箔电容都换了,

网友:
是的,已经过保护隔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发给我给你分析分析,我也是小白,看看能帮到你吗?

已经发给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过压或者过流保护了

这个没有示波器要怎么测量,,

网友:
软击穿  和EC看下

网友:
查20  17   8脚基准电压  (6脚应该是开启这个芯片)   (2脚 是芯片运行正常后出的高电平其他芯片短路也会引起这个脚短路。)的电压,掉电大体上来说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嘘嘘学习一下

网友:
示波器能帮到你。不行找人借一个试试。

网友:
ref正常吗?

网友F:
3、4脚ON开启有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3、4脚ON开启有电压吗?

按开关有开启电压的

网友:
后级短路  和反馈电路检查下

网友:
买个示波器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有示波器要怎么测量,,

这个得有个示波器好修一点

网友G:
美信1999,机器够老了

网友:
REF是1.99V,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美信1999,机器够老了

确实很老,一个老大爷从美国买的

网友:
rsf正常吗 还有就是测下3 5v有没有短路 还有就是看看3 5v滤波

网友:
3脚4脚的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