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381 REV10 EC

楼主(2017-03-02):
NM-A381 REV10  EC   刚保存的 肯定好的

联想 NM A381 REV 10 IT8386_ISP @PEB-1_20170302_153959.rar

网友:
我的EC短路了挂了。。。肿么办//

网友:
IT8386E-192.....192KB。。。没有这个EC。。只有订货了,这个不知有没有剪板的。。

网友(2017-04-28):
IT8386和IT8586通用吗

网友A(2017-05-31):
你这个是怎么备份的 能告知吗、?

网友(2018-05-27):
我也碰到了   但是我看了EC的引脚定位都是一样的   我准备代用刷EC   BIOS上去看看   可以的话 我会在群里通知

网友(2018-10-14):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怎么备份的 能告知吗、?

买RT809F+扩展板或RT809H编程器..............

网友(2019-05-13):
rt809h怎么刷这种芯片的程序?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