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80S-I7

楼主(2017-03-02):
板号 TWC
机子一拿到手 CPU供电和独显供电不出来   经测量发现独显的开启信号DGPU_PWR_EN 信号是南桥发出来的 也看到有人说遇到  然后直接调南桥  做上去  状态依旧  什么情况  绝望中  仔细看了板子发现 R367脚位 给CPU的H_PWRGOOD有断线 连上
机子亮机

网友A:
楼主买个好点的手机啊,看着眼累不过还是谢谢分亭经验。

网友:
看到了还好。。。要是看不到。。。。。

网友:
这图看得真累,不过重要的是LZ修好了

网友:
天外飞线啊!就是 照片太模糊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都行,真的学习了。

网友B:
这个断线楼主怎么查到的? 这个电阻掉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个好点的手机啊,看着眼累不过还是谢谢分亭经验。

买不起好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断线楼主怎么查到的? 这个电阻掉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那电阻是没有的   脚位断线了

网友:
仔细观察很重要啊  不要上来就搞桥啊

网友:
电阻掉了应该没啥问题啊

网友:
下次可以找图纸截图 说明

不是买不起 是不买……

网友:
技术不错,断线都都能找到问题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楼主仔细啊!如果没有看出来,那这个机器就不好说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老司机了   修得快啊

网友:
你的目测功夫真给力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