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400卡纸求救

楼主(2017-03-02):
联想M7400打印机,打印复印都卡纸,第一张纸正常复印打印出来,硒鼓处卡一张,后部卡一张,没次都这样,相当于是会起来3张纸,进纸和出纸传感器都换了,有朋友知道是哪里问题吗?谢谢

网友:
分页器出问题了  高压定影拆开看看

网友:
定影看看,我嗅到很多卡纸都是定影膜..

网友A:
你打印或复印内容是一页纸然后后面跟着出来两张吗,检查下分页器。如果打印或复印很多张出现卡纸,你检查下转印辊两头转动的地方是否有脏,清洁下。

网友B:
起来多张纸,一般跟传感器没关系,找分页器与离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打印或复印内容是一页纸然后后面跟着出来两张吗,检查下分页器。如果打印或复印很多张出现卡纸,你检查下 ...

我只打印复印一页,第一页可以正常出来,但是后面后自己再2张纸,一纸在后部快要出来的一张在定影那里,每次都这样,????分页器问提吗?怎么检测,没有代换在,求教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来多张纸,一般跟传感器没关系,找分页器与离合器

我等会看一下,分页器怎么检测好坏呢?

网友A:
描述清楚,问题确定 ,离合器故障,你把7400侧盖打开,把控制走纸分页离合器取下来,换新或者把离合器上面的缓冲垫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清楚,问题确定 ,离合器故障,你把7400侧盖打开,把控制走纸分页离合器取下来,换新或者把离合器上面 ...

谢谢,就是把控制走纸在那个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