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Z465显卡门

楼主(2017-03-02):
Z465独显电源跑到1.4A不显,求改集显方法

网友:
我也正在修Z465。也是到1.4A不显。做了北桥,可以跑到2.2A 掉回1.5A,   刷了BIOS不行。换小电池亮了一次。按教程改了集显,也不亮。

不知道啥情况了·你修好了,回一下~~~

网友:
图纸中搜索下uma 看看 关键的信号

网友:
换片集显板子吧,100多点而已

网友:
我的总是在1.6左右跳变,不知道什么故障呢

网友:
AMD 得双桥?

网友:
等高手出现,不过用集显还是比较稳定  不玩游戏的话,用集显比较稳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