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重启

楼主(2017-03-02):
如题,进系统不定时重启有人修复过吗?遇见几台了

网友:
刷BIOS可以试一试

网友:
cpu座子虚汗了吧

网友A:
蓝天代工的板????查6脚双MOS管。发开启电压信号的。

网友:
遇到几个也没修好  楼上能详细说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天代工的板????查6脚双MOS管。发开启电压信号的。

具体是开启什么电压的,BIOS刷过,桥换过都不行

网友:
二级开启的电压低了,查查

网友:
碰到过,刷BIOS可以的

网友(2017-04-15):
刷BIOS  还有转换管

网友(2019-08-21):
这个是4代U吗,如果是的就干CPU供电管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2019-11-10):
通病,我都找不到问题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