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7,上内存就掉电

楼主(2017-03-02):
KL7,上内存就掉电,不上内存跑0.56A。有时跑0.18A掉电,电压都正常  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刷个BIOS  干个CPU试试

网友:
内存曹看下是否那边碰到了
再测量下哪个小件有问题

网友:
内存应该有问题把

网友:
电压都正常了吗

网友:
不插内存的时候跑码了没有?既然电压都正常了,就得看它跑码没有?不跑码就按不跑码的思路修,跑码了就按不过内存的思路修。

网友:
有时跑0.18A掉电,应该是有供电不正常的。

网友:
多换几个内存试试了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再说

网友:
换内存,加焊显卡,刷Bios,看显卡供电电感是否短,短了可能要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