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国产手机换个保护玻璃多少钱?

楼主(2017-03-02):
你们国产手机换个保护玻璃多少钱?我报总成的价都走了,你们一般是报多少钱?老老实实地说,不要象宣传口号一样,把别人忽悠到沟里去。

网友A:
那垃圾OCA贴合机的投入要修多少台才能收回,

网友:
看你量大不大了。主要是压苹果的好压一点。

网友:
盖板的话,找个同行给你换的话一般是80-100的自己有机器的话就便宜;额

网友:
看机器说的吧,有些屏风险大就报高点

网友:
你要看总成多少钱,一般100左右这样

网友:
普通杂牌手机1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垃圾OCA贴合机的投入要修多少台才能收回,

OCA胶用三菱的比较好,贴合机5件套3000元左右。看你量。

网友:
你看总成多少钱,然后心里有底,反正分离屏低于总成价格就 是啦。

网友(2017-04-04):
换总成 除非不懂 懂一点的都知道 可以压屏  我们这边 苹果换外屏也就100多

网友:
国产看什么手机  OPPO  VIVO  用三星屏的换外屏  内屏贵  换外屏就贵    一般是看风险报价  而且地方不一样  价格也不一样

网友:
换外屏低于100没意思,OLED低于300不换,搞坏了会陪很多钱。

网友:
便宜的收个总成钱,贵的看风险,一半价格吧

网友:
不好意思,手机发的,好像不自动刷新

网友:
80--100,量不大还是找同行吧

网友:
便宜的总成报总成绩啊,苹果的贵一点,led的直接给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