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lg4858不出集显供电维修

楼主(2017-03-02):
联想笔记本lg4858不出集显供电维修
故障是1.0左右不显示 。 不出集显供电;刷 了多个bios还是一样现象换过CPU 内存
现象不变,电压都出来了,应该是没跑马。测DDR3_DRAMRST#电压为0.06V 不正常。。于是看看这个信号是怎么出来的。测r3706一段有1.5v例外一端没有,取了Q3703试试。开机看电流好像显示了。测集显供电出来了。接屏亮机。直接装起来了没有研究为什么:lol

网友:
不错这都可以修好你可以的楼主佩服了

网友:
修好稳定就行了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跑码过内存开启集显信号喽。

网友:
不要Q3703也就是让R3706直接上拉。

网友A:
这 是个好贴,但是 今天的分已经加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 是个好贴,但是 今天的分已经加完了

谢谢

网友(2025-07-12):
没有尝试更换一个Q3703试一下吗

网友:
不显示时测DRAMRST_CNTRL_PCH是什么电平,找出问题的源头。
会不会返修有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