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39 开机暗屏查电路飞线已完美修复

楼主(2017-03-02):
今天店里送来一台DELL的 本本,型号14-5439,版号是DAJW8CMB8E1,此机器是同行送修的,说是暗屏,上电测试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而且用强光看了下确实是有图像的,所以说只是背光没有开启,故拆掉屏,在屏接口测试有屏供电3.3V,
手头有全新的屏,接上去测试下,故障依旧,想到之前修到的一个暗屏的本本就是有屏供电VCC,也有背光开启信号BLON,但是没有ADJ调节也是不行的,当时是飞线解决的,所以这个也想飞线,可是这个电池是内置的,为了保险起见,最好将电池取出再飞线,带电操作很危险的!

     于是考虑拆掉C壳,将电池取出,可是就在拆掉C壳后,才发现原来如此:

看见了吗,这个EC被同行搞过,EC周围被搞得很脏,想到背光开启信号很可能就是EC发出的,于是查电路图

1脚有3.3V,第36脚LCD-PWM-IN来自D17,在D17的3脚测得有3.3V,但是背光开启信号LCD-BAK没有电压,为0V,它连接到EC的第35脚,查EC35脚对地阻值只有10欧,说明EC有问题,

于是边用风枪吹边用镊子将EC的35脚翘起,再测焊盘上的35脚不再短路,说明EC35脚对地短路,但是由于机器能进系统,说明只是背光开启的这个信号在EC里面出了问题,所以不用更换EC,用纸胶带将EC贴住绝缘好,然后从屏供电的5脚转换芯片的供电脚飞线到主板上的背光开启脚37脚,

图中红圈就是用漆包线飞的线,飞线完后检测对地不短路,再次上电测试,完美亮机!

修机不易,帖子更不易,希望给加分啊!

网友A:
楼主修的不错!!请问一下学笔记本维修几年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不错!!请问一下学笔记本维修几年了啊?

开店好几年了,以前都是修的通病,电路的知识也是最近一年才慢慢懂得,主要是跟的师傅教的好,再加上自己的努力,一切就会变得简单了!

网友:
缺屏的开启电压。我有修过一个也是戴尔的缺屏供电控制最后是板层短路直接飞线搞定

网友:
换ec确实麻烦  飞线可以解决 不错

网友B:
然后从屏供电的5脚转换芯片的供电脚,意思是说屏供电的5脚是由转换芯片输出的吗

网友:
暗显经常找屏供电,缺哪个补哪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然后从屏供电的5脚转换芯片的供电脚,意思是说屏供电的5脚是由转换芯片输出的吗

就是说屏供电是由一个五角的芯片转换过来的,从芯片上飞线比较好

网友:
我离高手的差距还远着呢,大家一起努力吧,多修修机器就会进步很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屏供电是由一个五角的芯片转换过来的,从芯片上飞线比较好

好的,知道了,不过芯片之间引脚很接近,这样飞一根线,不怕和芯片旁边脚粘住吗,就是说相碰吗

网友:
维修简单 楼主编辑发帖有心了  配图非常详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知道了,不过芯片之间引脚很接近,这样飞一根线,不怕和芯片旁边脚粘住吗,就是说相碰吗

这就是考验焊功的时候了

网友:
直接了当  简单明了

网友D:
换ec确实麻烦  飞线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ec确实麻烦  飞线可以解决

是啊,能飞线解决的就走捷径了

网友:
技术相当了得

网友:
学习了,屏暗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只想说这个EC被上家焊真够屎的  呵呵

网友:
飞线可以解决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考验焊功的时候了

恩,说的有道理。

网友:
跟个好师傅不容易。珍惜

网友:
b不错,正要修这个,,,,

网友:
加我,我给你回复了,QQ2900608036

网友:
扎实的基础啊

网友:
这样修好也可以啊!

网友:
啧啧,这个成本低啊!

网友:
也要看什么电路  有些是不能飞线的

网友:
直接短接屏幕接口5   6脚 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修一台14-5437开机暗屏问题,估计有点相似

网友:
风枪吹,翘起ec35脚,简单几个字足以证明楼主维修工具用的够溜,佩服,努力学习中

网友:
细心的老甲鱼。。。。点赞。。。。。

网友:
嗯 ,修好就行  ,是我 也不会换EC 了

网友:
修的很66666666666666666    学习了   能飞线的 尽量飞线 解决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