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西数移动硬盘无法初始化

楼主(2017-03-02):
检测出来是2T,实际是1T的厚盘,microUSB接口,出现如图症状,请问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2.5的呀,扫描看看是不是坏道严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的呀,扫描看看是不是坏道严重了?

能检测到,但没法扫描,读smart也读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检测到,但没法扫描,读smart也读不出来。

拆出来跑sf吧,这玩意 坏的太严重就会这样,

网友C:
检查固件,然后sf,还有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固件,然后sf,还有救。

朋友,我新手一枚,烦请详细指示,谢谢!

网友:
没固件跑够呛

网友:
请问固件哪里能找到?

网友:
数据不重要就放弃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