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720不出+VCC_GFX_CORE电压

楼主(2017-03-02):
Dell 7720开机不显,电流0.9-1.4跳2下后停到0.9,测各点电压都有唯独+VCC_GFX_CORE电压不出,这个电压有2个,第一个是PL15输出,DRVEN开启电压5V, PWMA调控电压开机有2.4V,当电流表停到0.9时PWMA掉为0V,DRVEN开启电压保持5V不变,PU11换过,PQ47换过都没解决。如下图
第二个是PL14和PQ46输出受控于PU10,41,42,43脚也没有电压输出PQ46换过,PU10换过,请高手指点,多谢!

补充内容 (2017-3-9 20:54):
此机已修复

网友A:
这个机器是不是要过内存才出集显电压啊。。。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不是要过内存才出集显电压啊。。。

电流跳到1.4感觉过内存了,开机屏自检还没问题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吧 bios也会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吧 bios也会导致的

bios刷过了

网友A:
7脚和5脚有电压吗?现在的本子供电芯片还要受控与SMBUS总线了。。不好整啊。。。

网友:
good work and nice job ,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和5脚有电压吗?现在的本子供电芯片还要受控与SMBUS总线了。。不好整啊。。。

5脚1.05V,7脚1.05V

网友C:
把7脚和五脚短接看是多少电压,如果还是1.05就是前面的问题,如果是0.8左右,就是芯片 上下管等后面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7脚和五脚短接看是多少电压,如果还是1.05就是前面的问题,如果是0.8左右,就是芯片 上下管等后面的问题

是把接PU10的5脚和7脚连一起吗?还是分别接地?请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把接PU10的5脚和7脚连一起吗?还是分别接地?请说明一下。谢谢

不好意思忘记是集显电压二次vid了,是把5脚和7脚直接连起来,不过此方法只适合第一次vid信号,就是出cpu供电时,集显供电这里不适用了

网友E:
cpu内存都换过试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内存都换过试了没有

cpu内存都换过试了,确定cpu内存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忘记是集显电压二次vid了,是把5脚和7脚直接连起来,不过此方法只适合第一次vid信号,就是出cpu ...

PU10的5、6、7脚都是1.05v就是不出+VCC_GFX_CORE,这2个+VCC_GFX_CORE电压有先后顺序吗?还是同时有??

网友:
这个要按照时序来哦

网友:
这机器不是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刷下 ,,,,,,

bios刷过了

网友:
带徒弟吗